[求助] 求助版主和大能,有否版图图形比对的工具或软件

楼主(2015-07-08):
各位大能,有没有人见过或者听过,版图图形比对的工具和软件,求各种线索和答案 ,在此拜谢!

网友:
calibredrv不就可以 ---

网友:
是要做lvl?

网友:
之前用过,把需要比较的layout 提取.gds file, 用一个cmd 命令,具体不记得了, 会产生2个db文件,用calibre start RVE 点开 dbfile, 就可以看到,两个layout的比较的不同layer了~

网友:
1,小版图就用virtuoso自带的,library manager在layout上点右键有diff。
2,用09版calibre做。命令:compare_gds gds1 top1 gds2 top2 output_report -XOR
3,用calibredrv做。界面化的,自己找。

网友:
旧版的calibre可以用command:compare_gds GDS1_file_name TOP1_CELL_name GDS2_file_name TOP1_CELL_name compare.db - XOR 产出文档用RVE查看。
新版的需要用:在calibre drc里面有fast XOR 或者calibredrv自带的Layout diff(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calibre可以lvl
skipper也可以lvl

网友:
用Calibre自带的会比较方便

网友:
用calibre自带RVE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name1.gds name1 layout -refsystem GDS  -refdesign name2.gdsold name2 layout -64 -write_xor_rules compare.rules
calibre -drc compare.rules

网友(2016-05-10):
界面化的已经使用成功了,谢谢 啊

网友:
没用过skipper

网友(2016-07-26):
方法一:ciw 窗口-->TSMC PDK Tools -->tsmcPdk Utility Tool-->layout vs layout (可能个别制程环境才有 哈)该法针对layout
方法二:在terminal 窗口输入calibredrv,选择file-->open layout files(打开要比对的其中一个gds,)-->TOOLS-->layout diff-->选择另一个gds,点run 即可。该法针对g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

网友:
方法很多 介面的也有  指令的也有    LVL 應該是比較簡易的方式

网友:
用calibre跑lvl

网友:
方法三:用calibre drc 自带的fast xor,在calibre窗口的INPUTS-->run选fast xor-->勾选creat xor rules files(就不用选rule了),layout及layout2填写两份gds的信息,run drc即可,跑出来的结果是显示的layer  number,所以如果你需要具体知道是哪层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个layer.map(在inputs-->RULES-->File-->generation-->mapping files那一栏选上即可)。
layer。map格式如下:(TSMC18 为例),你可以把自己需要的层次写在下面。
# Layer   Layer     Stream     Datatype
#Name    Purpose
  METAL3  drawing    28          0

网友(2018-10-11):
skipper听说很不错,还没有用过,下载玩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