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一般说带宽越大PA效率越低?

楼主(2015-07-08):
原因有哪些?

网友:
为了高的PA效率,PA输出管的 漏极/集电极 通过输出匹配网络看到的负载阻抗需要在特定的范围内,这在大带宽下很难保证,而且为了降低损耗,输出级匹配网络的阶数一般都不高,所以更难在大带宽下实现好的功率匹配。楼主可以参考下cripps的这篇文章:
Continuous Mode Power Amplifier Design Using Harmonic Clipping Contours: Theory and Pract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