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arger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请教大家一个charger的问题TI的很多产品都有DPPM的功能
这个功能的好处是充电不影响正常使用
因为他可以优先保证系统用电
很多产品也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系统又在充电时使用又有什么问题呢?系统耗电太大的话,不是会自动从电池拉一部分电流过来吗?
谢谢~~~

网友:
我不是很懂这个,但我分析:1,你说的TI的带DPPM的芯片都会有2个输出,一个Vbat,一个Vsys.那么当系统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的时候,charger会自动按照某种规则调整vbat和vsys的电压高低,或者Ibat/Isys,我猜好处是可以保证Isys电流,或者是延长电池寿命。2,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我估计是比较老的charger(不知道是否有CCCV的控制)。如果也是2个输出:Vbat/Vsys的口,那么,当边用边充时,无法保证Isys电流足够大,可能造成充电的时候,手机不能正常使用等。也有可能是电池和charger同时给sys供电,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确实会有这些问题。。。没有DPPM必须保证充电电流足够大,,,预充阶段因为电流小,估计是不能用系统的
   另外请教下,如果恒压充电阶段,没有DPPM,系统使用,造成一直恒压充电。。。对电池有影响吗?

网友:
CV控制的恒压应该是Vsys吧,Vsys略大于Vbat。这个时候CC那边的反馈电路,按字面理解是不是已经不工作了(这个真不了解,不敢肯定)。那我觉得这个时候Charger控制的是恒压电路,可以类似理解为LDO的状态。当Isys启动,需要大电流的时候,CV反馈应该是可以提供大电流的。
我这里有个疑问,CV状态下输出电流变大,charger内部的状态controller,是否会再次激活CC的模式,这个我不清楚。你找找做过charger的专家咨询一下吧,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