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arger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请教大家一个charger的问题TI的很多产品都有DPPM的功能
这个功能的好处是充电不影响正常使用
因为他可以优先保证系统用电
很多产品也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系统又在充电时使用又有什么问题呢?
系统耗电太大的话,不是会自动从电池拉一部分电流过来吗?
谢谢~~~

网友:
发呆时发送到

网友:
告诉对方告诉对方

网友:
而请问而气温

网友:
额外而气温

网友(2016-03-15):
有没有DPPM边冲边用,如果输入充电器供电有限,电池电压会越用越少,最后关机

网友(2017-12-02):
只是叫法不一样吧,应该都有智能的电源选择

网友:
会自动从电池拉一部分电流过来

网友:
采用电压跌落开启控制电路

网友(2019-01-30):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问题的本质是电池到底是不是直接挂在system上面的,很早之前的手机,电池就是直接挂在system上面的,当手机电池欠压是手机关机,手机再次充电后才能开机,要知道手机开机system电压一般要求在3-3.6v左右吧,如果电池一旦耗电很多时,需要充电很长时间才能开机,这个用户体验很差,后来就有了instant on这个概念,就是希望无论电池耗电多少,充电器一旦插进来就能直接开机,这样就不能把电池直接挂在system上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system和电池之间用一个管子连接,在电池电压比较足的时候,这个管子fullyon,当电池电压比较低的时候,这个管子相当于LDO的pass管工作。

BTW,上面提到的system就是buck电压的输出电压,也就是整个系统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