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工艺中的FDPMOS怎么解释?

楼主(2015-07-08):
这是UMC的60VMOS,图片中P_WELL_LV_FDP_MARK这一层是什么啊,求解释

网友:
这是环栅工艺吗?

网友:
有可能是器件识别层,或者是MASK运算层,看这个截图没看出这一层的作用,建议查一下LVS文件或者MASK运算文件,看看有没有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