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的功率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8):
我是刚接触做电源的,对电源的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很模糊,不太理解?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疏导一下,我知道功率就是电流乘以电压,但是输入只知道是220V电压,根本不知道电流的呀?我这边有一个反激式的开关电源,有两路输出,一路12V(测试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大概11W左右),一路5V(测试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大概12W左右),但是根本不知道输入功率为多少?求大指导一下。

网友:
用功率计计算输入功率,220V是有效值,还要换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功率计呀。。还要测最大输入冲击电流,验证电路里保险丝的参数是否合适,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最大输入电流可以吗?但是不知道电阻功率选多大的 ...

网友:
输出总功率为23W,如果你要在输入端串联电阻的换,假设转换效率80%,那么输入功率29W,输入电流为132mA,用1/16W,1Ω的电阻就可以!
或者你直接在输入端串接电流表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