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频率设置

楼主(2015-07-08):
本人初学DC综合软件,DC综合时候频率当然是越快越好,这个频率是由什么限制的啊。求解啊。 举个例子,我设置一个时钟频率是50M,但是时序很好,那就说明我可以继续加大频率呗,但是这个数值大概是多少才能发挥临界频率呢。 跪求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顶顶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有slack就说明可以更高一些。
但是实践上,DC里面的频率和最终芯片频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没有考虑互连线和时钟的具体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现在就是有个比较粗浅的问题,我的时钟频率是根据什么设置呢?   我师兄说频率肯定越大越好,但是这个频率值具体是多少是我自己设置还是DC来综合出一个时钟频率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解答锕。。。。。。。。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算一下:
   工艺决定了每个cell最快能有多快,比如一个and2是100ns。如果你的critical path有10个,就是1000ns,1/1000ns=1G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哈。等我好好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