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对于design中不同PVT条件下的cell,工具如何计算它们delay

楼主(2015-07-08):
design  设了operating conditions 电压是 1.2V

因为 link_lib中 可能会有1.08V的db

DC时,如果工具在resolve的时候,用到了1.08V的cell

那这个cell 工具是如何计算delay 的?

因为觉得此时计算delay的话,就不能根据这个1.08V的db中的二维表(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来计算了,因为电压不是1.08V了

网友:
库中都有不同pvt条件下的cell,你打开db文件夹看看是不是有很多ff,ss之类的子文件夹。设置了什么pvt条件下的工作,就会用什么条件下的cell去计算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