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关于Xilinx FPGA V5系列BPI配置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最近遇到一个V5的配置问题,就是BPI配置模式。没搞清楚它到底是同步配置的还是异步配置的,与Master SelectMap配置的区别在哪里。V5的手册说BPI是异步的,但使用Chipscope抓图也看不到任何设置配置寄存器的操作(使用的Flash默认是上电同步读,所以BPI模式的话应该要设置为异步的),有没有哪路大牛了解这方面的,烦请指点一二,多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方面的么。。。。

楼主:
有人知道么,理一下我呗

网友(2017-04-19):
您好,问一下,你方便指导一下关于BPI配置么?方便的话麻烦您联系下我 邮箱anheqiaodian@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