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里有clock gating cell,为什么在DC中使用时报错

楼主(2015-07-08):
厂商手册上提到库中有clock gate cell

可是当我设置:   *是cell name
set_clock_gating_style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grated:********} \
        -control_point before \
        -max_fanout 32 \
        -no_sharing \
        -minimum_bitwidth 4 \
        -sequential_cell latch

工具提示 Error: The library cell **** specified for use as an integrated clock-gating cell does not have th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 cell attribute.The value required for this attribute is latch_posedege_precontrol (PWR-193)

于是我手动设置此属性:

set_attribute [get_lib_cells */********]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  latch_posedge_precontrol

但在综合时,报错:
Error: Could not find the EN pin with the correct attribute on the specified integrated clock-gating cell ****. (PWR-199)
Error: Could not find the exact pin matches with the integrated clock-gating cell *******. (PWR-197)
Warning: Combinational cell 'main_gate' (GTECH_AND2) cannot be translated exactly into '*****'. (TRANS-8)
  Processing 'SNPS_CLOCK_GATE_HIGH_mem8_0'
  Mapping integrated clock gating circuitry

网友(2025-05-21):
请问楼主,上面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2025-07-15):
语法有问题吧,参考dc指令手册里的example,-pos integrated即可,dc在执行插入时会自动识别库内元件的attribution。所以完整的语句应该是,set_clock_gating_style -pos integrated -neg integrated -control_point before -max_fanout xxxx。其中control_point是必要的,这会影响dc查找库时比对的属性,对应元件的属性的末尾会带有before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