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检查!!!

楼主(2015-07-08):
100资产
请问calibre lvs检查出现的这个问题(蓝色显示),应该怎么解决啊,而且没看懂是什么原因啊?  求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抄一段SVRF(svrf_ur.pdf)里面的描述:
ERC PATHCHK !LABELED 的意思是:report nets with no path to any labeled nets
而labeled nets是指:labeled nets are those with text, but they are not power or ground nets. labeled nets typically belong to top-level I/O ports.
加上NOFLOAT这个选项我的理解是:去除metal fill的影响

第一条版大的回复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就是没有打top level label
应该是从Encounter里面streamOut的时候,map文件不完整。当然也可以用LAYOUT TEXT 这样的命令加在LVS RUNSET里面。

网友:
没有加label的net,你检查下你的layout中加label了么

网友:
是不是检查浮栅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不明白您的意思,刚接触LVS,很多都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请问一下:怎么对net加label啊,求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什么工具出的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calib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ERC的一个rule: ERC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7-02-10):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