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温度曲线开口方向

楼主(2015-07-08):
bandgap的温度特性曲线为什么有开口向上与开口向下之分(如上图所示),开口方向由什么决定?

谢谢了

网友:
vbe的温度系数和delta-vbe的温度系数。不同管子的这两个温度系数和温度之间的关系不同导致了开口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没有数学推导公式,理论上解释? 谢谢

网友:
理论上说不可能开口向上的啊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Bandgap没有补偿,那么就是开口向下的,如果做了高阶的补偿,那就开口向上

网友:
理论解释的话,不太好解释,因为你不知道补偿到什么程度了,你不断的调整参数,这个曲线会出现很多情况的,有的是直线,有的就像你的图中那样。如果你非的理论解释,那你就要去分析VBE的温度特性,以及你电路的输出基准电压VREF的温度特性。

楼主:
回复 6# bing02022 哦  谢谢了!

网友(2016-10-08):
记得何乐年的书上说过,和仿真的工艺模型和补偿特性都用关系。

网友B:
这个就看哪一个温度系数占主导了
一般一阶补偿,开口都是朝下的
负温度系数主导,正温度系数作为补偿

网友C(2022-08-10):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看哪一个温度系数占主导了
一般一阶补偿,开口都是朝下的
负温度系数主导,正温度系数作为补偿 ...

想问下,一定要开口向下吗?我用smic55nm搭出来的,开口就是向上,一直调都是这样

网友:
本质上应该就是二阶项系数的正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一定要开口向下吗?我用smic55nm搭出来的,开口就是向上,一直调都是这样 ...

可能器件发生了漏电,漏电也会导致开口向上,一般一阶都是向下的

网友(2024-03-21):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24-06-17):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一定要开口向下吗?我用smic55nm搭出来的,开口就是向上,一直调都是这样 ...

请问解决了吗,同smic55,怎么调整都是开口向上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吗,同smic55,怎么调整都是开口向上

模型问题,可以看我最近发的帖子

网友(2025-09-15):
我这没有补偿,为什么曲线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