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同步

楼主(2015-07-08):
两个模块都是用同一时钟控制,其中一个模块输出数据流输入到另一个模块中,需要进行同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啊,两个模块的数据都是在同一个时钟的上升沿输出啊。

网友:
做STA分析,保证编译器能识别为同一个时钟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