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模块中波特率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15-07-09):
最近在自学使用Verilog语言设计UART模块,在一本书上看到在设计波特率发生器时,有下面一段话,不怎么理解,希望有高手指点。
为了提高系统的容错性处理,要求波特率发生器的输出时钟为实际串口数据波特率的N倍,N可以取值为8,16,32,64等。在本设计中,波特率为9600bps,取N为16,因此波特率发生器的输出信号频率为9600想6=153.6kb/s。
请问这段话中的“提高系统的容错性处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采取后面的那种方法就可以提高容错性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于用一个更快的时钟采集串口的数据,用16倍的波特率,一个bit可以得到16个采样点,你可以根据你的采样点最终确定串口的数据是0还是1,这样相当于提高系统容错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