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9):
0-100M扫描mos管栅极与直流电源间的电阻,栅极的电压不变,都是等于直流电源的电压,那么此处的此处此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尽量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前辈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你把小信号电路图画一下就明白了。如果不明白小信号,那就先看书吧,把基础搞扎实先

网友:
我有点没明白你的意思,此处是哪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图中电阻R0

网友:
做AC仿真看input impedence.
在你的testbench,你是做tran分析,parameter扫描vsin的频率?不推荐这么搞啊

网友:
之前反向的时候也遇到过,也是不知道栅极为什么要加电阻。好想知道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电路知识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弟?直接讲哪一部分电路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这样做不对啊。就过来嘲笑一下问问题的人也没有给出答案来了啊

网友:
电阻如果不大的话  分析交流特性 左边的信号输入就被短掉了  无法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
一般电路里,如果这个电阻很大的话,应该是保证初态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可以这样分析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right!现在知道为什么电阻要大了吧?

网友:
栅端输入阻抗本来就近似无穷  跟有没有那个R有什么关系

网友:
自己把问题解决了,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想法!

网友:
这个想法在这里不合适  楼主是要把直流电位送到栅极但又不能影响交流信号的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