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如何用SKill获得contact device的列表

楼主(2015-07-09):
好不容易在5141版本里发现有个leGetContactNameArray可以获得contact device list。
但是在613里居然报没有这个函数,请问613/615要获得tech file 里的contact device list 用什么函数啊~?

楼主:
或者换句话来说:怎么用skill 获得contact的器件名?~

网友:
直接看tech file不行么?

楼主:
谁都知道看techfile,我是看过techfile一时没找到,才来发帖子的~
cadence里的函数成千上万个,有时候也不一定一下都能找到个合适的函数
以后拒绝这种回答,按你这种回答法,论坛里面每一个问题我都能回答了,绝对的大神!

最后公布我找到的答案: lxGetValidViaDefs(tech_lib)
这个函数也根本不在tech file里面,而是在custom layout 帮助文档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兄台,为什么要从techfile中抓取工艺规则的信息,直接在脚本中输入不是跟快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因为我想写个通用的脚本,这个脚本涉及到打孔,如果在脚本里直接固定的话,对应每个工艺就必须更改了,这样不方便。脚本嘛,能通用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616的自动打孔很好用了,不需要path,只要在两层以上的metal覆盖的地方点击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实现的脚本不只是为了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