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xl做Monte Carlo仿真脚本问题

楼主(2015-07-09):
想用Oceanxl做 Monte Carlo仿真,版本:Ocean 6.1.6用 netlist来做仿真,而不是用 schematic来产生网表,因为对 netlist做了些修改。
;--------------------------------------------------
;====================== Set to XL mode =========================================
ocnSetXLMode()
;ocnxlProjectDir( "./psf" )
;ocnxlTargetCellView( "" "" "" )
;ocnxlResultsLocation( "" )
;ocnxlSimResultsLocation( "./psf" )

;====================== Tests setup ============================================

;---------- Test "test1" -------------
ocnxlBeginTest("test1")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netlist/netlist" )
modelFile(
    '("/home/ww/PDK/model/SMIC130MM/XX_v2p4_spe.scs" "mos_mc")
)
analysis('tran ?stop "300u"  ?errpreset "conservative"  )
envOption(

---------------------------------------------------
主要是上面这一部分做了些修改,然后,根本就运行不了
*Error* return: return can only be used within a prog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run.ocn" at line 70

根本就没有跑,好像是脚本本身就有问题。

原始的脚本是这样的:
;====================== Set to XL mode =========================================
ocnSetXLMode()
ocnxlProjectDir( "~/simulation" )
ocnxlTargetCellView( "test_design1" "test_Cell_15032601" "adexl" )
ocnxlResultsLocation( "" )
ocnxlSimResultsLocation( "" )

;====================== Tests setup ============================================

;---------- Test "test_design1:test_Cell_15032601:1" -------------
ocnxlBeginTest("test_design1:test_Cell_15032601:1")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test_design1" "test_Cell_15032601" "schematic")
modelFile(
    '("/home/ww/PDK/model/SMIC130MM/XX_v2p4_spe.scs" "mos_mc")
)
analysis('tran ?stop "300u"  ?errpreset "conservative"  )
envOption(

;--------------------------------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修改一下。最后能够直接对 netlist进行 仿真

网友(2017-06-28):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没?我现在只能在CIW中运行脚本,在ocean中无法运行。

网友(2018-07-08):
what is Ocean XL?

网友(2018-10-19):
请问楼主现在能用这个脚本仿真了吗?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试都不通

网友A(2018-12-03):
把这句  ocnxlTargetCellView( "test_design1" "test_Cell_15032601" "adexl" )
改为   ocnxlTargetCellView( "test_design1" "test_Cell_15032601" "adexl" ?mode "r")

具体原因见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used-within-a-prog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A:
把这句  ocnxlTargetCellView( "test_design1" "test_Cell_15032601" "adexl" )
改为   ocnxlTargetCellVie ...

非常好用,感谢

网友B(2024-08-05):
求教:MC仿真跑出来的结果怎么看呢?想直接看ocean跑MC得到的3σ结果。
adexl跑出来的结果在data view的history里面可以看,但是脚本跑出来的结果怎么加载进去呢?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B:
求教:MC仿真跑出来的结果怎么看呢?想直接看ocean跑MC得到的3σ结果。
adexl跑出来的结果在data view的h ...

去仿真路径下,用result browser或者vi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