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opamp的auto-zeroing

楼主(2015-07-09):
关于opamp的直流失调消除技术,按照Razavi的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中的内容,需要增加一个直流失调存储周期(phase),然后在放大周期进行抵消。这样的话,在失调存储周期,放大器是不能进行放大工作的,即不能将差分输入信号进行放大输出到输出端。但opamp在大部分应用中需要连续工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查阅了一下当前采用auto-zeroing的opamp芯片,例如AD8551,它们是可以进行连续工作的。看了一下说明书,其中关于其autozeroing技术的描述,也包括autozero phase和amplification phase,电路原理图如下:
在amplification phase内可以将offset降低一个增益A级别。貌似在autozero phase也可以进行输入差分信号放大。但问题是在autozero phase和amplification phase这两个周期内,放大器的增益和失调消除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我的问题是:对于这类auto-zeroing opamp怎么样适合连续信号工作?并且在autozero phase和amplification phase的性能是否能够做到一致?或者还有什么别的考虑?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另外,把ad8551的datasheet传上来!

网友:
可以用ping-pong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说明,或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两个辅助运放,A处于autozero phase周期,B就处于amplification phase周期,这样每一个时刻总有一个运放处于autozero phase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先看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PING-PONG AUTO ZERO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是ping-pong结构的

网友(2016-11-17):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2017-01-15):
回复 网友B:

   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21-03-07):
这个结构如果输入信号频率比较高,比切换频率还高是否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2025-07-27):
ping-pong结构?意思是两路OP,类似与time interleaved ADC那样工作?这样两个OP的AZ PH和AMP PH可以分开,总有一个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