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TIA),输出交流电压峰值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2015-07-09):
搭了个跨阻放大器,电路图如图,交流仿真显示跨阻增益为55dBΩ,即500Ω的样子。现在输入5uA电流,输出电压峰值本应为2.5mv左右。实际仿真结果峰值却为2V,是仿真有问题?还是电路结构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解答!

网友:
那是因为你直接认为输入端为虚地了,所以输出是电流乘以反馈电阻。实际上你的电路中,前馈放大器提供的增益是有限的甚至非常小,导致输入阻抗很大,你做一个简单的模型推导一下就会知道,Vout=Av*Rf*In/(1+Av),当且仅当Av足够大时才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大器的电压增益Av确实小,但是输出峰值超过电源电压怎么解释呢?

网友(2018-10-15):
你好,可以请教你关于TIA如何仿真相关问题吗?我最近在做TIA可是不会仿真

网友(2019-07-13):
看一下P1端的电压,放大输入端的电压了

网友(2020-05-13):
同问一下关于跨阻放大器如何仿真,不是很懂

网友:
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增益是负的

网友(2021-09-01):
是不是输入信号都超过电源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