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VNC连接不上,启动vncserver 时,.vnc目录下只有passwd,怎么办啊?

楼主(2015-07-09):
开启VNC时,vncserver :1,显示:A VNC server is already running as :1
vncserver -kill  :1,显示Can't find file  /..../.vnc/  1.pid文件

ps -ef,查不到此用户执行的VNC的pid,没办法用kill去杀进程。

求大神指导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啊?

谢谢!

另外发现.vnc目录下只生成了passwd文件,没有xstartup及 .pid文件。谢谢!

网友(2015-08-18):
其他用户占用了端口1.请用别的端口vncserver :xxx xxx为你希望使用的端口号(不要和1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