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和版图中电阻怎么表示描述

楼主(2015-07-09):
在cadence中画原理图和画版图时,电阻R该怎么表示?是用pmos管代替还是直接调用电阻符号?画板图时,电阻调用时怎么确定阻值大小?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50信元。。。
1.如果你的工艺厂家提供PCELL库,则在PCELL库里选,有很多种,看厂家的PCM参数表(PDF文档)选。
版图有PCELL,直接调就 出来了,尺寸自动与电路相同。
2.如果没有PCELL库,用ANALOG库的话,用res.
阻值你要多大就点电路里的symbol,点Q键,输入电阻阻值。版图尺寸自己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