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仿真warning问题

楼主(2015-07-09):
大神们,你们ADS仿真有碰到以下这两个问题吗?求解,非常感谢!

The port setup needed to becorrected:
Calibration will not be used for port "46" (SMD

calibration is not possible becausethe path
between the plus pin and minus pin is

obstructed).

The port setup needed to becorrected:
Calibration will not be used for port "40" (pin

sets {"41"} and{"P40"} are in different
reference planes, although identicalreference

planes are required for TML (zerolength)
calibr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port的校准模式和port对应的pin的放置位置发生冲突的警告。

如果把port设置成SMD校准方式的话,需要把port里面的pin放在焊盘的内边沿上。
第二个警告应该是采用TML校准方式的port里面的pins不能放在不同的走线层上,这种校准方式pins只能放在同一走线层上。

当然这只是警告信息,程序会自动放弃这两种校准方式,应该是按照none的方式设置port,仿真继续跑下去。如果你一定要使得这两种port校准方式生效,那就需要修改port里面pin的放置方式,按照要求来放pin,具体的你可以去参考程序自带的相关的help文件,文件名应该是“Electromagnetic.pdf”,它里面有一章,专门讲po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