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vivado的debug问题

楼主(2015-07-09):
我用vivado最近在学mig方面的部分,然后想加debug看信号问题,但是一直显示这样的错误

然后就不成功。但之前综合时set up debug原理图中已经有了新加的ILA的部分,约束中也有了新的语句,但是再综合就出现新的warning,提示我加了debug的那几个信号没有match。然后怎么都出不了结果,这是怎么搞的,求高手帮忙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MIG里有的信号可能不能随便加,建议先不加信号直接跑下mig的example,然后在example的基础上加普通逻辑信号,先不要查看phy等底层信号,看看行不行

网友:
查一下你的LTX文件对不对

网友(2016-08-06):
回复 1# 火炎飞弹 1、首先检查一下时钟,vivado中连接的dbg_hub的时钟是不是free running 的时钟。
2、看看dbg_hub的时钟是不是完整,通过板子插件扩展到foga 的时钟也会出问题。
3、还不行的话,尝试使用一下其他的scanchain number,将其设置为2.

网友:
生成IP用的vivado版本跟chipscope的版本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