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选择生产工艺??~~·

楼主(2015-07-09):
开始画版图之前,如何选择生产工艺啊???
现在只知道看电压这些浅显的,望各位前辈指导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画版图之前看,应该是做项目之前就定的。每个工艺的管子性能,成本都不一样,比如CPU,肯定用小工艺,小工艺速度快,集成度高,但是投片成本高;ACDC,之类的PMU项目,肯定就用比较大的工艺了。PMU逻辑性不多,大部分是模拟管子,而且电流大,所以小工艺反而不合适。

具体工艺差不多定了,就应该选哪家代工厂,TSMC,还是SMIC,还是其他没听说过的便宜代工厂。建议开始做MPW的时候选择好的工艺,做出功能以后,再考虑降低成本,选择比较便宜的代工厂。这不是版图工程师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项目总工考虑的。

网友:
楼上很赞!!
你刚开始画版图的吧,你先看看电路调用那个工艺库的,就用哪个工艺库的来画版图就是了

网友:
看產品 看錢  看老闆 來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是的~~我是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丫~这下知道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入门新手~~~

网友:
这得有多新啊,干版图的活儿,操老大的心。

网友:
熟能生巧,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加油!

网友:
這是開發產品流程時訂下的
如果不知道用什麼製成 這是要問RD的不能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