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不能只用一个VCO来产生固定频率的本振信号?

楼主(2015-07-09):
需要一个1570M左右的本振信号,不用非常精确,偏差几M也没关系,只要稳定就行,功率0~6+dBm都可以。如果是用晶振、VCO、PFD、LPF来组成一个完整的PLL频综太麻烦了,而且我不用改变频率感觉也没必要。那能否通过给一个VCO固定的Vtune电压来产生?

一般VCO像上面这种结构,我给通过LDO给Vtune一个固定电压,可以在RFout得到一个较理想的本振信号吗?

上面是我找的一个VCO,如果我用一个较好的LDO(例如ADM7150)给Vtune一个2.5V的电压,就可以得到一个1581M的单音本振信号了吗?(RFout之后会加低通滤波把谐波滤掉)

网友:
free run的vco,温漂很大除非你专门做补偿,不好做的;而且芯片你用手压压碰碰就又变了

网友:
感觉没这么简单

网友:
电感 +/- 5%
电容 +/- 5%
管子寄生 +/- 10%
温度 等等
楼主究竟要多少 ppm 的偏差呢?

网友:
几兆,不到1%的偏差。做不出来

网友(2017-04-0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寄生的变化是因为电压的变化吧?用ldo不是可以保证电压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