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低通滤波器LPF、可变增益放大器VGA测试方案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5-07-09):
小弟今年刚毕业,进了一个做射频芯片的小公司,现在给了我一个试用期项目,给一款射频芯片设计一个测试电路。芯片主要包含三个相互独立的模块,分别是中频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可变增益放大器。主要的测试内容有:DC直流点、瞬态测试、AC幅频响应测试、NF、IIP3、Static &sleep currents。我学的是微电子,之前没有学过IC测试的专业课程,现在不知何从下手,还请大神帮帮忙~

楼主:
有人说搜索LPF和VGA的datesheet文档,可是我找了很多都没有设计测试电路,而是一些封装信息。求指点我该去哪搜寻资料,应该搜寻哪些资料才能设计出一款射频芯片的测试电路

网友:
我觉得 首先要了解中频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可变增益放大器 的配置 增益带宽等;
DC直流点:中频给定输入共模 测试输出节点电压是否正常
瞬态测试:信号发生器给定一定频率信号,根据配置情况对比输出是否正常
AC幅频响应测试:信号发生器扫描频率给输入 输出频谱仪看频率响应
NF:测试输出噪底 对比输入噪底计算
IIP3:信号发生器给双音 一般用两个信号发生器用公分合成一路给输入  频谱仪看输出三次谐波功率 按公式计算IIP3或者OIP3
Static &sleep currentsD掉IF电路看电源电流变化 电源显示精度要高 sleep currents

网友:
你想测试什么指标 就尽量想如何获取 和指标相关的数据

网友(2015-12-09):
泪奔。。。自求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