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后仿出现违例

楼主(2015-07-09):
在用PT做完分析后,写出了sdf,然后annotate到VCS里进行后仿,在design里用到了双口RAM,在后仿过程中modelsim总是会报出setup的Error:
$setup(posedge CLKA, posedge CLKB &&& conA_flag, 3.000, NOT_CONTB);意思是双口RAM上的CLKA和CLKB的之间的timing不能满足要求,但是在PT里没有报出来啊,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RAM是用的SMIC130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

网友A:
双口的ram基本上都会报violation吧,找designer看一下,直接把这个干掉吧

网友:
I need help with cells !!

网友B(2020-07-25):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时间过去好久了,我记得当时忽略了这个双口RAM的violation

网友(2020-08-31):
引用 楼主:
时间过去好久了,我记得当时忽略了这个双口RAM的violation

忽略????你不把违例修复了,那VCS就一定有不定态X产生啊! 仿真结果就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口的ram基本上都会报violation吧,找designer看一下,直接把这个干掉吧

请问怎么干掉,你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双口ram有可能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或写,sdf时序检查时就定义了两个时钟沿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gap,否则对同一地址读或写就会出错。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