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基准电流相关仿真问题!!急!!!

楼主(2015-07-10):
参考模电书籍,自己做了一个电流镜基准电流源,经过仿真得到的电流与由公式得到的数值有很大差距?M6到M7镜像过去的电流值也不是按八倍增大,这是怎么回事?急用!!!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正确电路图

网友:
不是精确的八倍是合理的,因为存在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以及衬底偏置效应,只可能尽量减小这些效应,想要消除估计需要额外的方法。如果再考虑一些反偏PN结的漏电的话(貌似没人考虑),存在偏差是合理的。只是要尽可能减小偏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说很难固定死这个所需要的电流值 啊  ,变数很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基本是不能固定死的,但是变数不会很大,如果你需要十倍的电流,结果复制过来的只有8倍或者12倍的话,那么这个电路是比较差的,在工艺角下可能会存在更大的偏差。“波动是正常的,只要在电路的容忍范围内。但应该让电路尽可能的工作在你设定的静态工作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我想要八倍,结果它放大了十倍

网友:
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很明显,部分晶体管Vds很大,而有的很小,尽量让他们差不多。增加W,来减小Vdsate也有帮助。

网友:
2V的管子你用6V的电源。。

网友:
同问,为什么2V的管子用6V的电源? 另外Vds不一样,自然不能得到精准的比例

网友:
因為有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效應
要準就是把length調大, 不然就是用疊接架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大L吧?不是W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让它跟我做的一个电流模拥有同样的vdd,方便啊,电流模那个vdd太小无法驱动负载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让它跟我做的一个电流模拥有同样的vdd,方便啊,电流模那个vdd太小无法驱动负载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2v的工艺只能用2v的电压,不能取其他电压值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说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L越大,沟道调制越弱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但前提要饱和,充分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知道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至少要保证VGS,VDS,VDB,VSB等电压不要超过2V太多,不然管子会击穿,而且bulk的漏电也会很明显

网友(2022-09-17):
可以用cascode结构将两个管子的漏源电压逼近

网友(2023-04-26):
请教下M0和M4的比例关系是怎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