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IA 如何测试input referred current noise

楼主(2015-07-10):
目前在使用cadence 进行TIA的input referred current noise的仿真,而我只能得到input referred voltage noise。不知道input referred current noise 的仿真外围电路应该怎么搭建。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2020-02-18):
你好,请问解决了没有。同问,谢谢

网友A(2023-10-10):
输出噪声电压,除以跨阻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A:
输出噪声电压,除以跨阻

中间多级级联的怎么除跨阻啊

网友B(2024-04-02):
noise仿真中,"input noise"那里选择"current",然后点你输入端的电流源,然后仿真结束后通过main form打出输入等效噪声电流密度即可

网友C(2024-10-03):
引用 网友B:
noise仿真中,"input noise"那里选择"current",然后点你输入端的电流源,然后仿真结束后通过main form打出 ...

input noise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put noise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

这里,你是什么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你是什么版本

谢谢,对于噪声,用noise来仿真,和用pnoise来仿真,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2025-01-18):
引用 网友C:
谢谢,对于噪声,用noise来仿真,和用pnoise来仿真,有什么区别啊?

pnoise对应的是pss仿真后的噪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