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 = SNR?

楼主(2015-07-10):
Co-channel interference的大小用C/I表示,即carrier power 与 co-channel interference power的比值;SNR是通带内signal power与noise power的比值;

可以把co-channel 的 C/I 理解为SNR吗?如果认为 co-channel C/I=SNR并以此分析C/I对BER的影响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DMA系统中一般认为interference 就是AWGN模型,所以C2I=SNR(noise=channel noise+interference)
但是如果不是CDMA系统就不能这样分析了 要对干扰对带内影响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