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系统仿真中的diode模型从哪调用

楼主(2015-07-10):
请教各位,DC-DC系统仿真中的diode模型从哪调用,从analogLib里调用的话,model name按照analoglib reference guide填pdiode,仿真时同样提示找不到该模型。大家是从哪调用呢,如果也是analogLib的话,设置有哪些地方不对呢

楼主:
我也试过调用某个foundry的diode模型,这个能仿真,但是反相电压太低了,-2V就导通了

网友:
分立器件模型很多的,直接到几个大厂的网站上找spic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