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修setup还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5-07-10):
DC中 setup修不下来 都有哪些方法呢  只有 rvt 的cell,size up也试了 ,这样的组合貌似已经是最优了,请问还有什么方法来修setup吗

这是两个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之间的路径;两个时钟的周期都是2.5,我的uncertainty设置的0.5;
另外有个net的fanout是14  用什么办法能降下来吗?

网友:
uncertainty放小点不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useful skew吗 set_clock_latency

网友:
你这uncertainy有点大了吧,放0.1不就meet了吗

网友:
才这么点有需要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