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ARM926的C程序在ADS1.2上生成bin文件时如何处理浮点运算, 即softfp怎么设置

楼主(2015-07-10):
各位大咖:     本人在基于ARM926的C程序在ADS1.2上生成bin文件时发现  由于C程序中有大量的浮点运算, 但926ejs没有协处理器,请问如何通过软浮点的方式生成bin文件。                              谢谢

楼主:
我在c程序中写如下语句:
   float  c=1;
   float  d=1.5;
   float  e=1.25;
编译后生成的二进制仿真发现:
    c的值为:   3f800000          正确
    d的值为:   3fc00000          正确
    e的值为:   00000000         错误
  为什么?  目前发现e只要为1或1.5就正确,如果为1.25   1.375   5等数字均会出错  为什么?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