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lvs问题

楼主(2015-07-10):
用calibre做LVS时,不能识别电容,即No matching ".SUBACK"statement for "cpip5v"

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你这个是source的路径不对,还是在网表中没有包含那个sub

网友:
有个empty.sp文件没加上

网友:
就是你网表里有出现了“cpip5v”,但却找不到对器件的定义。
至少你的网表或者网表INCLUDE的文件里必须要有
。subckt cpip5v plus minus
c0 plus minus cpip5v(这行可以没有)
。ends
这样的语句

网友:
网表里至少得有这两行
。subckt  plus minns cpip5v
.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