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timing不满足

楼主(2015-07-10):
在做DC综合的时候,如果结果里报出来的setup的timing有violation该怎么办?(1)我们一般是300p一下的是可以接受的
(2)如果setup 的violation在300p以上该怎么办,修改SDC吗

网友:
1. if it is reg2mem, replace mem with a faster one;
2. if it is reg2reg, add a pipeline register; or insert faster cells on the critical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到后端run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