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工程拆分

楼主(2015-07-10):
求教大神,想把一个比较大的Verilog工程拆分开,下到两块FPGA上,应该怎么实现,或者有没有专门的工具。

网友:
按功能建两个工程,将相应的代码文件放到相应工程(估计得做点修改吧),如果片子换了的话,修改系统属性。修改约束文件(主要管脚约束)。编译、生成实现bit文件,下载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工程特别大,而且信号特别多,有没有工具可以用来完成拆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造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表示感谢

网友:
好像有个工具叫做Certify,可以将大工程自动分割到多个FPGA中实现,不过具体我也没用过。

网友:
有这样的工具?6楼能否提供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我去找找

网友:
工具可靠吗

网友:
不能依赖工具,简单重复的性的工作可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工程,建设有这么一个工具吧工程分开了,但是你有不知道它是怎么分开的,后期修改BUG或者维护怎么办,到时候你还是看代码。
分开工程,你可以按功能或者按照当前TOP中代码情况分开。考虑信号的高低速性质等因素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