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gds层面更改VT层,比如我要把lvt改成svt

楼主(2015-07-10):
更改layermap是可以做到,但是他是把所有图层都改了,如何局部更改

网友:
看不懂问题
是把所有的lvt层改成svt层? 还是把局部的lvst层改成svt层?
前者的话layermap可以帮到,后者的话导入版图编辑器再改。

网友:
少streamout 出来2层不就行了,lvp , lvn 不要这2层

网友:
同意 2 樓的說法

楼主:
   后者,已经想到办法了,先改layermap,然后stream in的时候全部替换svt,再局部用正常layermap stream in,覆盖一部分,然后再stream out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