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大的POLY-NW电容会不会因为天线效应击穿自身的薄氧化层?

楼主(2015-07-10):
很大的POLY-NW电容会不会因为天线效应击穿自身的薄氧化层?例如一个200um*200um的POLY-NW电容,或者更大的。今天听公司的同事说POLY-NW电容会击穿自身的薄氧化层,我想不明白,所以来请教 下大家。

网友(2015-09-23):
应该不会,因为天线效应指的是,大面积的金属或者多晶硅与其下的有源栅面积之比。你这里的情况是,电容的栅很大,但是栅下面的有源面积一样很大,他们的比值很小,不会出现天线效应!

网友:
ant rule 跑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