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上电时间慢?什么原因?然后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求各路大神分析分析

楼主(2015-07-10):
LDO里设计的基准上电要20us才稳定?

网友:
加大电流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增大带隙运放的环路增益,减小带隙输出的滤波电容,增大带隙每个支路的电流,你想调到多少?

网友:
上电时间调到多少算是比较合适?

网友:
看后面应用的具体要求

网友:
就一句现象描述就指望大神能分析出问题?

网友:
增大运放的摆率?
增大偏置,减小电容。

楼主:
回复 3# 天牛不唱歌  调到1.23v,输出端不加电容瞬态会振荡
  电流大概有13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耗啊,还有最后得到的基准电压与电流大小有关

楼主:
回复 6# GodofSun 初学,描述的不清楚,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