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eful skew

楼主(2015-07-11):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以前从来没用过useful skew,也不是太别懂他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clock skew过大导致setup不满足,datapath也不可修的情况下,在clock tree上插入buffer增大或者减小capture path的delay,使skew减小来满足时序的收敛,但是,如果动了clock path,对其他path的影响岂不是很大吗?其实我也不太懂,希望各位大神能给点详细的指导。

网友:
比如说r2r的path存在较小的setup违例,那么可以利用useful skew,set_clock_latency,使得capture path来的慢一点去修改setup的vio。但是它会影响下一条path的launch,所以用它的前提是下一条path的slack比较大,可以借用。以上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说的不对 望指出一起讨论

网友:
就是利用clock tree的skew来修setup timing,

现在工具都能自动修, clock_opt -c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