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指定的CELL修复HOLD?

楼主(2015-07-11):
在ENCOUNTER里,如何在延迟较小有HOLD违例的路径上插入指定的BUF或者INV进行修复?另外,如果在CTS的时候选择了一些BUF/INV,在optDesgin -postCTS的时候,ENCOUNTER还会使用其他的BUF/INV加入到时钟树里面吗?谢谢回复!

网友:
不会动tree的,

hold violation 自己人工在后面修吧,就是插buffer而已

网友:
setOptMode里面有,自己查

楼主:
setOptMode -holdFixingCells { xx  }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命令。非常感谢两位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