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HZ lna测试增益太小

楼主(2015-07-11):
有个问题想请教,之前做了一个lna,2.4GHZ的,经典的源极退化电感结构,但是负载用的是电阻,没有用电感,仿真时有22dB的增益,但是仿真发现主要增益产生在匹配电路上,真正MOS管到负载的增益很小,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lna的增益几乎没有,也做了匹配了,s11 -12dB,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我查看了很多paper,包括经典的1.5GHZ lna shaefffer的paper,和一些433GHZ 李智群的lna 的paper,都是用的电感做负载,而且感值较大,有5nh到10nh,而我用的是电阻做负载,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了lna的增益太小,因为电流的原因,lna的负载电阻不能太大,而如果用电感可以把cascode管的寄生电容的影响谐振掉。请各位大侠指教啊

网友:
LNA的直流工作点和仿真的差别大吗?
你提的这些问题在原理图和后提仿真的时候都能反应出来,如果实测直流工作点是对的话,感觉和你的版图的画法有关系,特别是版图里地的画法。你可以把版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2016-06-08):
额,可以测一下LNA的DC电流的额.谢谢.其它点的DC电压没有接出来

网友:
看看偏置电压,最好能上图

网友:
怎么一年前的帖子又被找出来了
单端LNA对地上的电感很敏感,你检查一下你版图里是不是地线太细了,特别是输入管源极到输入射频信号的地PAD之间的线,很多人刚开始做这个都会犯这种错误。这个电感后提也反映不出来,只能做电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