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轻载时BUCK效率

楼主(2015-07-11):
最近研究BUCK效率,感觉轻载时BUCK的效率应该主要由BUCK本身的Iq决定
例如,3-->1.8V,如果Iq是10uA,loading是10uA,不考虑导通损耗,效率应该是37.5%。算上导通损耗,切换损耗,估计是效率30%左右

但最近看TI的产品,例如,TPS62746,,,2.5 --> 1.2V,,,Iq仅仅只有0.3uA,如果不考虑导通损耗,1uA loading下效率应该是60%左右
但是看TI的datasheet,他在1uA下的效率只有50%
这10%的完全是导通损耗和切换损耗吗?

另外,这么低功耗的Iq会采用什么特殊的工艺去做吗?

网友:
是这样的,1mA时候Iq就主导了,10mA时候Iq变显著。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损耗肯定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静态电流能做到只有0.3uA,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看看今年Ti的几颗boost,全是nA级别的IQ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特殊工艺?

网友:
3-->1.8V,如果Iq是10uA,loading是10uA,不考虑导通损耗,效率应该是50%

吹毛求疵一下,理论上这个效率是1.8*10/(1.8*10+3*10)=37.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可能每一路的基础偏置电路就比较小,轻载时不仅关闭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模块,而且工作的模块也降低了偏置电流,不过如此低的静态电流工作时难道不会漂的很严重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确实忽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至少需要一个BG和一个比较器吧,感觉一般的工艺做不到这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给个型号

网友:
都是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2023-10-09):
亚阈值区的bandgap和比较器都大把,这个需要结合采样率和占空比来判断EA的速度

网友:
TPS62843 275nA quiescent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