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一个驱动大容性负载的反相器尺寸

楼主(2015-07-11):
小弟要设计一个驱动大概10pF—30pF的电容的数字buffer,参考的是下面的资料但是不知道图1.20中各级反相器管子的尺寸。麻烦知道的给下指导,或者有更好设计方法的指点下。不胜感激。

1

1

2

2

3

3

4

4

5

5

网友:
我自己试过一下,书上讲的反相器链的级数和尺寸选取基本是靠谱的。。。

网友(2016-08-19):
这个方法很好啊

网友:
fan out的比例,不同工艺不一样,一般是3左右

网友:
一个反相器也行。就是速度慢。

网友:
按书上的比例微调就可以

网友:
请问有这本书的电子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