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检查电源pad不匹配!!

楼主(2015-07-11):
怎么都是电源pad不匹配啊,如何解决啊?求指点!

网友:
网表里面没加电源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网表里面没加电源pad,是什么意思啊?  source spice里面含有电源pad啊?  不懂!!  请指教一二!!

网友:
电源PAD的地是不是没有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很感谢您的回复!我检查了pad的,地都连了的!难道PAD也要手动加TEXT label吗?

网友:
PAD没有加label,加label 的时候,要用指定的label层

网友:
首先确认lvs的port是否有error,有,修改之

如没有

1、顶层pad上看是否有label,是否打错位置了?
2、确认pad label没问题看下IO横向是否拼接成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很感谢您的回复!请问如何对PAD加label啊,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很感谢您的回复,请问如何查看PAD上面的label是否打上???

网友:
电路中,都会有标记的,比如VCC、vdd、gnd!根据你所画的层,比如PAD上面最上面一层用的是MET层,那么在打label的时候,就要选择与MET层相关的标志层,一般的是MET ll,因为MET dg是光刻层。其他的同理,当然跟所给的工艺有关。如果没有MET ll,那就用下一层,一般的工艺上都会有这个标志层的,这是不出光刻的。我说的这些BCD ,CMOS工艺应该都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很感谢您!但是您说的,我都不懂啊!!

网友:
周围有模拟版图工程师不?没有的话模拟设计也行,让他给你介绍下模拟版图初步知识,看你这情况肯定是顶层label没打----

没有的话自己先看看virtuoso模拟版图设计类的书,了解个大概知识,物理版图设计也不是一点模拟版图知识都不需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