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ter clock 和 generated clock 之间的cts

楼主(2015-07-11):
cts时候,工具会自动平衡 master clock 和 generated clock ,那么假如:clock A 是master 然后 generate 产生 B clock,B clock 又 generate C clock,CTS时候,不另外做设置,工具会自动平衡这三个clock吗?
就是工具会平衡 clock A 和 clock C 吗?

网友:
同组时钟,会自动balance的

网友:
自动balance A,B,C
工具认为他们是同源clock,需要自动balance,

网友(2017-03-21):
想请问,如果balance 过后发现时钟树太长,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式可以分析和缩短时钟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