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麼找kn'&kp' 使用cadence

楼主(2015-07-11):
如題我要重新設計一個2-stage op
是用TSMC 350nm 3.3V

然而我現在把current source 設5μA,L=1μm
請問這樣我要怎麼知道nmos的μnCox是多少和pmos的μpCox?

网友:
DCOP里面betaeff参数差不多是你说的那个参数

网友:
基础问题,还是答复一下吧。un、up分别看仿真所用mos管的model里uo一项(typical corner),Cox=εox/tox,其中εox=34.53pF/m,tox同样需看仿真所用mos管的model里的tox一项(typical corner)。需要注意的是model里uo、tox的单位,否则会得出错误的结果。计算出的kn'和kp'仅用作理论分析计算推导,350nm工艺的话一般应在最高两三百至最低几十uA/V*V的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说的方法也可以的,做dc仿真,选上保存直流工作点参数(save DC operating point),仿真后查看results browser的dcOpinfo里对应管子的参数,bettaeff就是K'n*W/L或K'p*W/L,除以管子宽长比就是要得到的参数。

网友(2022-05-07):
谢谢解决了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