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全差分运放,测试摆率输出震荡,为什么?

楼主(2015-07-11):
CSMC0.5um搭的一个全差分运放,5V供电,2.5V共模输入电平,为什么测试摆率会出现震荡?小弟不解  求赐教啊!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呢?相位裕度问题?还是加的激励有问题?

楼主:
   CMFB导致的震荡  补偿之后就会稳定  不过详细的分析我也还不很清楚  CMFB的带宽可能会影响主运放的稳定性吧  请大牛解释

网友(2016-05-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对CMFB进行了补偿,带宽也和主运?差不多,为啥测试摆率的时候还是震荡呀?球大神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2017-04-25):
回复 网友A:

   请问CMFB应该怎么补偿呢?有相关资料论文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