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12):
使用create_floorplan之后会把之前使用的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里面的设置覆盖掉

比如之前设置了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layers "M1 M2 M4 M6 M8"  -direction horizontal
之后使用create_floorplan,M2,M4,M6的track又变回了vertical。
man了一下create_floorplan,也没有找到原因。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你这是设的整体的,还是局部的?
整体M1 h, 2 ,4 , 6 应该是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体的。就是要这么设置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覆盖掉。

网友:
没遇到过,围观,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苦恼啊。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ate 完再设,应该就没问题了。
  create的时候是根据STD库里面的值设的

网友:
create_floorplan 之后再设置,再save_mw_cel  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但是一直没有在文档中找到这块儿的说明。老大让找找。
请问您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方法的确管用。
您知道哪里有关于这个的说明吗。

网友:
感觉和经验,

网友(2015-09-11):
some technologies do not specify these directions, but the new tools need them, so we have to specify them ourselves. old version of tool was assigning random 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