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中port 不匹配!!

楼主(2015-07-12):
calibre lvs 检查中:为什么进行port比对时,source中将IO  pad 的电源pin VSSH和VDDH当做了port,而layout中却没有把这两个当做port?应该如何修改?个人认为:source中的 VSSH和VDDH不应该被当做port,怎么才能将source中的这两个port去掉?

网友:
从CDL中删除掉?

网友:
cdl里面是global的,自然就是port了,
layout里面没有这2个port label/text ,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跟LVS的规则文件里面的设的电源地有关系吧!规则里面肯定是将*VDD*  *VSS*设为是你的全局电源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在spice文件中把对VSSH和VDDH的global设置,去掉了,为什么在calibre lvs检查后,VDDH和VSSH还是被认为是source的port

网友:
在top的subckt定义里面有么

再说,所有的spice文件都检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top的subckt里面,我已经把VDDH和VSSH去掉了! 您说的“所有的spice文件都检查了么”,我不是很明白,我只有一个spice文件啊